[PCB] sch生成PCB问题

楼主(2014-02-19):
SCH生成PCB时,遇到以下情况,PCB部分元器件看不到啊,怎么回事呢?

楼主:
具体情况如图

楼主:
下边的元器件怎么也看不到

楼主:
能指点下下吗?求指点

网友A:
元件库封装有问题 可以重新设置原点试试

网友B:
在原理图中把这部分元件选中,然后在pcb中即可移动到你想到的位置,之前遇到我很多次,都是因为我把元件不小心移动到太远了地方,然后再找就不到具体在那了!

楼主:
用的AD9.4

楼主:
引用 网友C:
dxp2004??

AD9.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中把这部分元件选中,然后在pcb中即可移动到你想到的位置,之前遇到我很多次,都是因为我把元件不 ...

我没有动元器件,sch直接生成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库封装有问题 可以重新设置原点试试

我试过,也不行,我再一部分一部分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动元器件,sch直接生成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也应该可以选择移动过来

网友A:
选择视窗外的器件 然后删除 重新再生成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视窗外的器件 然后删除 重新再生成一次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有一个封装不对,封装太大太大,O(∩_∩)O谢谢

z00
和我想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