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项目需要使用DSP,但以前没用过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板子最好,求指教!

楼主(2014-02-19):
我们做的是脉冲功率的项目,控制器需要用到DSP,但以前没用过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板子最好,价格在2000以内,最好网上学习资料比较多的那种,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C2000的,28335的好啦!

网友B:
2000元内  如果只做脉冲功率的话   C2000系列的都可以选
楼上推荐的28335也不错   浮点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000的,28335的好啦!

有没有配套的仿真器?

网友A:
淘宝网上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