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小弟求助,人生做了第一块板子呀

楼主(2014-02-19):
内下载程序,不能调试程序,一按DEBUG按钮就一直运行,点击STOP,停止才能继续调试,但是前面的函数都不能单步调试

楼主:
各位大神看看是不是电路设计的不合理呀,小弟第一次设计,难免出错哈

网友A:
1、查外观,少焊,虚焊;
2、检查电源,看是否有短路,用万用表VCC一个一个查,看是否有3.3V;
3、查复位,查JTAGE线,万用表;
4、查晶震,示波器;
5、改用ISP尝试;

网友B:
第一次都搞得这么流弊

楼主:
谢谢大家哈,我找到问题了,KEIL软件的问题,对比DEBUG设置都对呀,不知道为什么出错,从新安装程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外观,少焊,虚焊;
2、检查电源,看是否有短路,用万用表VCC一个一个查,看是否有3.3V;
3、查复位, ...

你说的很对呀,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哈,我找到问题了,KEIL软件的问题,对比DEBUG设置都对呀,不知道为什么出错,从新安装程序,就好 ...

额,我猜是哪里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我猜是哪里配置的问题

嗯,我感觉也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D:
能下载就去肯定是软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