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小巧的I2S输入,喇叭输出得设备

楼主(2014-02-19):
(无正文)

网友A:
I2S输入,喇叭输出的设备
如果是设备,这个还真的难找
如果是芯片,那么还真的很容易
TDA1311
PT8211
TM8211
HT82V731
都是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的,16bit分辨率,用在音响的

8个脚,体积小,也很常见

TM8211是两路16位数模转换集成电路,可广泛应用于数字音频、多媒体系统。
芯片采用CMOS工艺设计,内部电路结构基于R-2R电阻网络结构设计,并在全电源
电压范围内实现16bit的动态范围。 TM8211可通过采用数字串行总线数据输入,采
用快速R-2R网络结构来支持8X的过采样音频信号处理。
TM8211 支持较宽范围的采样频率,并与PT8211、TDA1311兼容,输入采用
LSBJ (Least Significant Bit Justified ) 格式, 数字编码格式采用MSB在前的补码格
式。 TM8211 采用8-pin SOP封装。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设备是不是指芯片

楼主:
芯片也行,谢谢你的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2S输入,喇叭输出的设备
如果是设备,这个还真的难找
如果是芯片,那么还真的很容易

不难找,我还真刚好知道有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699524-1-1.html,这个图片没标出来,那个8pin接RPI的座(焊在反面,跟26pin并排)就是I2S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