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急求解SPI通信有时钟有片选但数据线只有一个拉高信号的动

楼主(2014-02-19):
主芯片是ADCU812,发送数据时,有片选,有时钟信号。一发数据,单片机就将SDATA线拉高,之后一直都是拉高的。没有波形。

初始化程序:
void spi_init(void)
{
        SPE = 1;                                //set SPI interface cleared I2C interface
        SPIM = 1;                                //set SPI master(1)/slave(0)
        CPOL = 1;                                 //设置SCLOCK空闲是是高电(1)平还是低电平(0)
        CPHA = 0;                                //设置是在SCLOCK前边缘发送(1)还是后边缘发送(0)
        SPR1 = 1;                                //Bit Rate
        SPR0 = 1;                                   //Bit Rate
        IE2 = 0x01;                                //set        ESI = 1;使能I2C或SPI中断

        SPI_CS1 = 1;
        SPI_CS2 = 1;

        return;
}

楼主:
补充下 这个单片机只有输出,没的输入 ADUC812是作为主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下 这个单片机只有输出,没的输入 ADUC812是作为主机

什么没有输入
你根本都不了解51

楼主:
这个,我的意思是 ADUC812的SPI只有输出

不过这个问已经找到了,就是SPICON不能一位一位的写,一起写才行

网友B(2014-05-12):
顺易捷pcb打样最低48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ERP系统报价和下单,生产进度查询等多种功能,尽在自己掌控之中,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下单操作,可选板材(FR-4  纸板94V0 半玻纤CME-1  铝基板),服务上万家客户,每天下单超过1000余款pcb样板!交期品质两不误!改变繁琐的通过 邮件 QQ  电话等传统下单模式,支持货到付款或在线支付货款!(注册编号ID—登陆系统—在线下单—等待审核—确认下单—下单完成)(单双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PCB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在线支付48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在线支付95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在线支付380元/款。
以上报价要求工艺为:FR-4,板厚0.6-1.6mm,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材料均采用建滔KB顶级板材,样板免费全测!免颜色费!网银和支付宝在线支付享受9.5折扣
板材多样化: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cem-1,铝基板等 小批量快速生产品质保证。
PCB小批量快速生产在线支付享受9折扣优惠。

E-mail :syjpcb@163.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的意思是 ADUC812的SPI只有输出

不过这个问已经找到了,就是SPICON不能一位一位的写,一起写才行 ...

用这个多费劲,软件模拟spi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