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使用kinetis芯片自测VDD电压

楼主(2014-02-19):
使用kinetis芯片自测VDD电压
本文以KL25为例,其他型号类似,讲解如何使用芯片内部的bandgap以及ADC相结合,实现对芯片VDD电压的检测,这样可以跟踪实际VDD的电压,防止芯片电压过低。尤其适用于电源使用的是电池的情况。
硬件平台: FRDM-KL25
代码平台:官方的LQRUG_bme_ex2
原理及思想:
VDDAVREFH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使用内部的bandgap 电压,这个电压为1V,作为ADC的输入,然后倒推实际的VDDA电压,这里配置转换模式为16位单端模式,倒推VDDA的公式为:
VDDA=(Vbg*65535)/Conversion result    1
其中:VDDA就是实际芯片的电压
Vbgbandgap电压为1V
Conversion result:以1Vbandgap为输入时,对应得到的AD转换结果。
实际代码配置:
本实验是在官方的LQRUG_bme_ex2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主要修改点有三点:
1,选择BANDGAP ADC的输入,则将ADC0_CHANB配置为0X1B.具体选择参考RM中的下图:
:配置ADC的转换模式为单端16位模式
ADC0_CFG1 |= ADC_CFG1_MODE(3);
3:打开bandgap模块。
        PMC_REGSC |= 0X01;  //OPEN BANDGAP
经过以上3点配置,然后根据公式(1)的计算方法就可以实现电压的采集了。
代码请查看附件,或者自行根据官方例程修改。
实际测试结果为:
万用表测试:VDDA=2.92
软件测试结果如下:
和实际稍微有些偏差,原因是内部的bandgap电压范围为(0.97V 1.03V.所以,这种方法适合初略测试。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好的方法,欢迎一起交流!

楼主:
欢迎大家提出自己好的方案。

网友A:
楼主k60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教程?

楼主(2014-04-09):
引用 网友A:
楼主k60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教程?

亲,K60的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正好是今天发的改变vdd电压测试温度工程中的一部分!

网友C(2014-06-08):
这个要用一下。非常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用一下。非常好。

如果大家使用L系列产品,可以关注【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
三,Kinetis L系列新特性
更高主频和更大memory
ROMwith Boot Loader
BlackBox可放BLE、Zigbee的stack 通过API调用
Crystal-lessUSB  内部高精度48MHz时钟源
HighSpeed I2C  可达1Mbps
1.2V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可供ADC
FlexIO可同时模拟2个串行接口

今后新产品将添加1.2V的内部电压参考:D

网友E(2014-10-27):
这个不错,bandgap为0.97V-1.03V的话,实际测得的偏差最大就是0.06V。如果用内部的Vref_out 1.2V的话,精度还可以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问题,可以直接发帖交流哦。

网友F:
我用kl02在keil中ADC0用软件触发实现了这个,昨天有点捉急,所以发了一个哭脸,给的例程,说实话,不够精简,改的有点费劲,不过是个好资源,帮了我很多。要不我的ADC采样难得调通。

网友G(2015-01-20):
这个必须看

网友H(2015-07-30):
那参考电压怎么给?
我看看是怎么测的,学习一下

网友I(2015-09-01):
ZOL通过场景模拟以及摄影常识讲解曝光了小米官网宣传造假

网友J:
刚好遇见这个问题了,感谢lz

网友K(2015-12-13):
居然还可以这样。好厉害。

网友L(2016-01-20):
学习啦。   非常感谢!!

网友M(2016-05-12):
最小程序员

网友N(2016-09-05):
看看带隙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