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 II怎么才能重启

楼主(2014-02-19):
小弟刚刚接触uCOS,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正常运行着的ucos系统重启,是不是有专用的重启指令呢?还请指教。

网友A:
1、如果有watchdog,直接watchdog复位。
2、自己写一个函数,直接跳转到复位地址。
3、有些MCU可能会提供软件复位的指令。

网友B:
个人认为不能重启,除非你让整个硬件系统也复位

楼主:
恩,谢谢;最后使用的是看门狗。

网友C:
很赞同必须硬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