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抗干扰性如何, 是否可用于工业控制

楼主(2014-02-19):
请教:
        想用MSP430做一个工业控制器,看网上有人说,MSP430的抗干扰性能较差,不适合工业现场。
       请有过经验的大侠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芯片本身是一方面。
和你的设计,PCB步板关系跟大。
你的工业现场具体是啥环境啊???
有强电磁干扰,还是电源不稳定,工作温度高等?

网友A:
一般都差不多的。
要求特别高就用英飞凌的

楼主:
回mmuuss586:一般的工厂环境 - 电机、接触器、变频/伺服等。
不知STM32的抗干扰性会不会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mmuuss586:一般的工厂环境 - 电机、接触器、变频/伺服等。
不知STM32的抗干扰性会不会好些?
...

STM32的抗干扰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自身的功耗的比较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