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DSP大神帮我出出主意,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2014-02-19):
本人研一的菜鸟一个,因为被老师安排参加一个比赛,本科从来都没有碰过硬件的我,现在要零基础开始学DSP。可是接触了有两三个月了,到现在还是不能实现算法的移植,其实说实话,从一开始我就特别害怕这件事,我C语言基础不好。还有两个月就要决赛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进行这件事儿了,请你们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下去?????

网友A:
c语言一定要好   这个不好学习任何一个控制器都有困难
DSP的入门比较慢些   你最好找一个人能给你实际中指点一下
不知你用的哪一款DSP   还有什么比赛  一般情况下先搞搞外设控制
然后算法也就是C语言的事啦

网友B:
羡慕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C:
不要多想,买块板子,首先把例程读熟。楼主想学哪个DSP?2000,5000,6000?先把眼前的事处理好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一定要好   这个不好学习任何一个控制器都有困难
DSP的入门比较慢些   你最好找一个人能给你实际中指 ...

是TI的DSP大奖赛,用的是6416的板子,关于语音处理的。请问你有没有做过语音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多想,买块板子,首先把例程读熟。楼主想学哪个DSP?2000,5000,6000?先把眼前的事处理好再说。 ...

我现在用的是6000系列的,感觉看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有头绪,找不到切入点。请问你有没有用DSP实现过对语音信号的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TI的DSP大奖赛,用的是6416的板子,关于语音处理的。请问你有没有做过语音处理啊?
...

做过C5000系列的简单采集回放   关于语音处理没有搞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TI的DSP大奖赛,用的是6416的板子,关于语音处理的。请问你有没有做过语音处理啊?
...

我用到的PingPong缓冲,对数字化了的语音信号进行处理的时候要考虑到buffer的大小,我要对一段语音信号做整体处理,但是不可能一次把这段语音信号全部取出做处理,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向您解释下。

网友A(2014-04-06):
引用 楼主:
我用到的PingPong缓冲,对数字化了的语音信号进行处理的时候要考虑到buffer的大小,我要对一段语音信号做 ...

你的成长很快么!   不知你的这个回复是给谁的
怎么回复给自己了

网友D:
没有思路就是最好的思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到的PingPong缓冲,对数字化了的语音信号进行处理的时候要考虑到buffer的大小,我要对一段语音信号做 ...

用dsp控制ad语音采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成长很快么!   不知你的这个回复是给谁的
怎么回复给自己了

嘿嘿,本来是想回复给您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回给了自己。

网友F:
或者移植一个程序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