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问题求助:画封装时点击Layout-pins无反应

楼主(2014-02-19):
路径设置请看下图:

还有哪是错的吗?

网友A:
如果路径设置正确
点放置焊盘,输入焊盘名称 应该是能载入对应焊盘的,否则就是路径问题

网友B:
需添加FOOTPRINT和PAD的库路径

网友C:
设好路径,后保存,然后在从新打开设置路径处看是否设好,有时候ENV文件出错无法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