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电路,增加电压反馈,3845输出丢失脉冲,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2-19):
buck电路,同步整流,电流反馈没有使用,增加电压反馈后,3845就有丢失脉冲的情况,是么原因?

网友A:
额
输入条件  输出条件

如果是在空载条件下,估计是正常的

楼主:
输入在48V,输出12V,负载2A。

网友B:
上原理图,一般丢波形都是反馈或者PCB布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