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2-19):
有那位大哥用过类似的P沟道场效应管,要求:Vgs≤-2V时,Id=0A。贴片SOT-23,Id大于5A以上或者其他参数跟3401一样,谢谢!

网友A:
http://detail.1688.com/offer/1287359398.html

SSM3J307T P沟道 MOSFET -20V -5A SOT-23 电源管理开关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看一下SSM3J307T的曲线图,达不到我的要求;Vgs≦-2V,Id=0A.就是要求Vgs电压>-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看一下SSM3J307T的曲线图,达不到我的要求;Vgs≦-2V,Id=0A.就是要求Vgs电压>-2V. ...

网友B:
低压的PMOS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