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MK60DN512VLQ10 MK60DN512ZVLQ10区别

楼主(2014-02-19):
请教下
MK60DN512VLQ10
MK60DN512ZVLQ10
有啥区别?之前用的带Z的,能直接替换不带Z的么?

网友A:
带Z的是1.X版本,是老芯片。
不带Z的是2.X版本是新芯片。
他们还是有比较多的区别的,具体的区别我们有个应用笔记讲的很清楚。

楼主:
如果从Z转到不带Z的,需要重新改写程序么?谢谢

楼主:
之前用的带Z的,现在想换成不带Z的,需要如何做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从Z转到不带Z的,需要重新改写程序么?谢谢

重新写没必要,根据楼上的文档,看看你的代码是不是有调用两者不同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就改一下,没有的话就可以直接移植啊!

楼主:
八十多页啊,要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八十多页啊,要命啊

没必要看吧,只找两者区别的部分就可以啊!

网友D(2015-06-03):
如果电路的PCB画好了,在MK60DN512VLQ10上可以使用,那么把芯片直接换成MK60N512ZVLQ10芯片,可以使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路的PCB画好了,在MK60DN512VLQ10上可以使用,那么把芯片直接换成MK60N512ZVLQ10芯片,可以使用吗 ...

请看沙发位提示的文档,软件必须根据该稳定进行适当的修改。否则涉及到其中提到的不同时芯片运行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