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 AD1采样数据都是0xfff

楼主(2014-02-19):
使用AD1采样通道0电压,PA0配置为GPIO_Mode_AIN,每次数据都是0x0fff。不接输入电压,测引脚电压有30多mV,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每次数据都是0x0fff, 不知道芯片类型和基准情况. 有没有外设冲突?
不接输入电压,测引脚电压有30多mV,应该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B:
程序原因吧,不会设的是数字引脚吧。

网友C:
VDDA接到地,ADC的參考電壓比檢測要低。轉出來為0x0fff。

网友D:
检查一下相关模块的时钟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DDA接到地,ADC的參考電壓比檢測要低。轉出來為0x0fff。

这个推测有点靠谱,但不是这个原因。
Vdda如果接地,STM32F1芯片有可能跑不起来。
所以,多半是Vref+没有接到正确的电压(比如Vdda)上面,ADC的參考电压比输入电压低。转换结果就全部是0x0fff

网友C:
是Vref未接,而不是VDDA接地。因為有的型號沒有Vref,所以誤以為Vref是VDDA。

网友F:
应该是用寄存器操作的,里面机关很多,没弄清楚。如果用库,应该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推测有点靠谱,但不是这个原因。
Vdda如果接地,STM32F1芯片有可能跑不起来。
所以,多半是Vref+没有 ...

我电源的处理,MCU型号是f103z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推测有点靠谱,但不是这个原因。
Vdda如果接地,STM32F1芯片有可能跑不起来。
所以,多半是Vref+没有 ...

解决了,是VREF+没有接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