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阻功率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4-02-19):
(无正文)

网友A:
近似计算一下:

电容充满后电压为300V,你可以计算在充电过程中,电源要把多少电荷(电量)转移到电容器。这些电荷的转移过程可以假定需要5个时间常数的时间,那么这5个时间常数内的平均电流你也可以计算。需要多大功率的电阻,就有了吧?

这种估算方法的精度对于电阻功率的选取足够了。

如果要精确计算电阻准确的耗散功率,先计算充电电流,然后对 [i(t)]^2*R 求积分好了,积分上限为增无穷大。

网友B:
时间没有说好

网友B:
一直充,电容一直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充,电容一直放么

成充满就放

楼主:
根据2楼的提醒,我实际测得的充电时间大概为0.6s,
Q=U*C和Q=I*t,
I=U*C/t=300/0.0027/0.6=1.35A
P=I2*R=1.35*1.35*39=71W
上面是充电过程需要,放电时间我设定在0.1s
这样频繁放电时,P=71*0.6/0.7=60.8W
这样我选100W电阻可以,

网友B:
你这个地方建议使用充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地方建议使用充电设备

如何使用,是电压比较高,难道用dc-dc?

网友B:
300V-100v的充放电设备有的是

网友B:
说错了,是300v-1000V

网友C:
7楼计算错误,不用那么算,
电容充满后,E=1/2CU^2,等于电源供给能量的一半,那么电阻上发热量也是这么多。
算得E=121.5J.不管多大的电阻,发热量都是这么多。注意,是电容充满,电阻大,充满的时间长,功率就小,但是总发热量一样。
刚才提到,充电0.6S,再算是不是充满了,充了多少,(还要注意,每次放电是不是放到0,这里假定放到0)。
RC=39*2700uF=0.1053S,
那么0.6秒后电容两端的电压为,
U=U0-U0*e^-t/T=0.996647,那么可以认为是充满了。
假定放电过程电阻没有流过电流,那么电阻上的功率就是
P=E/t=121.5/(0.6+0.1)=172.57W;
假定放电过程中电阻没有断开,一直有电流。(还要看电容是恒流放电,还是恒阻放电,还是直接短路(靠内阻),假定是恒流)。
那么0.1S的时间内电阻上的平均电流为I=U/R/2=300/39/2=3.85A,
这段时间电阻的发热量为E=I*I*R*t*2=115.6J,
注意,为什么有一个“*2”,因为电流是平均电流,不能用来计算功率,要用有效值,或平方后积分。7楼计算错误也是在这点上。
以后注意,凡是用平均电流计算功率的,都是错误的。
这样,电阻的功率为
P=E/t=(121.5+115.6)/0.7=338.7W

网友D:
顶12楼,有理有据

网友D:
计算归计算,但感觉思路不对,这样的设计中可以弄一个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