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牛,有没有输入28V输出-230V的电源模块或者芯片?

楼主(2014-02-19):
求助各位大牛,有没有输入28V输出-230V的电源模块或者芯片?找了好久都没有一点线索,好惆怅。谢谢大牛们啊

网友A:
电流多少啊
这个基本是没有的
3842 加变压器 自己做

网友B:
参数具体点,,可以定做。。。
这个一般没有成品,自己搭一个吧。。。

网友C:
有的,功率比较小。
你也可以自己搭啊,一个555电路加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啊
这个基本是没有的
3842 加变压器 自己做

您好,电流小于2mA 您看有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功率比较小。
你也可以自己搭啊,一个555电路加倍压整流。

电流小于2mA,不要太大功率,您看有解决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具体点,,可以定做。。。
这个一般没有成品,自己搭一个吧。。。

电流小于2MA就行,不知道有没有合适推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小于2MA就行,不知道有没有合适推荐的?

2mA不是2MA吧

我们的IC表示无压力。。。可以站内信或QQ

网友D:
买个逆变器,从上面接线,能得到400V左右的电压,至于230V估计得定做了,

网友E:
我以前做过,需要的话可以提供方案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过,需要的话可以提供方案给你。

大师现身了,好久不见啊

话说还有个帖子在等你解答呢。。。

翘首以盼啊

啥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