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新手 想问一下 把stm32产生的一个SPWM波功率放大到15W 如何做

楼主(2014-02-19):
如何选取器件,功放怎么选

网友A:
根据电压,电流,功率,响应频率等选择合适的管子。
电路可以参考步进驱动,直流电机驱动方面。

网友B:
dc –ac参考电源的设计,没做平滑滤波前的信号

网友C:
需要驱动电源,电源15W以上,保守点,乘以2,3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压,电流,功率,响应频率等选择合适的管子。
电路可以参考步进驱动,直流电机驱动方面。 ...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