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按键在PCB中覆铜和连线问题

楼主(2014-02-19):
  这是触摸按键的原理图 右边的圆圈 我就是代表在PCB上需要覆铜的部分(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 在画PCB时 放置-多边形覆铜 画一块覆铜区域 然后这块区域怎样像上面电路这样连接 (就是怎样和TPAD_OK连到一起)

网友A:
1、不用接上拉电阻,在线上串一个 560R的电阻。
2、PCB时放多边形覆铜是可以的,不过最好倒角。
3、在 PAD 旁边加一个 过孔,从下面走线,另:线宽一般 6mil。
具体请参考 CapSense 入门手册。

网友B:
LZ,我最近也想弄触摸按键,可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C(2014-10-20):
看看,最近也想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