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图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4-02-19):
第一、8550是不是导通后,后面才有5.1V电压?
第二、如果没有电压单片机也不能工作啊!三极管就不能导通啦!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A:
这个电路干啥用的啊?

网友B:
应该Q2,直接220V,进入IO口,应该很危险的!!虽然阻容了,限制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Q2,直接220V,进入IO口,应该很危险的!!虽然阻容了,限制电流了!

是的商家为节约成本搞出来的垃圾电路,电路我基本明白啦

楼主:
请问C2正极的电压会有多大的?

网友C:
C2正极的电压,和C1大小有关,和继电器线圈内部有关,和Q1是否导通有关,和R3大小有关。
理论计算麻烦且不是很准确,最好自己测量一下。
这个电路不算垃圾电路,一般用于绝缘电路场合,也没有什么触电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正极的电压,和C1大小有关,和继电器线圈内部有关,和Q1是否导通有关,和R3大小有关。
理论计算麻烦且不 ...

降压是用105CBB电容的,嗯,不过用431稳压不是更好吗?直接利用变压器的线圈会有问题吗?

楼主:
Q1导通电压肯定是5.1V了,这里不用讨论了!我测量电压是18V的如果Q1不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降压是用105CBB电容的,嗯,不过用431稳压不是更好吗?直接利用变压器的线圈会有问题吗? ...

变压器需要成本和体积的,431也需要钱的。

楼主:
这里没有保险丝万一电路短路会烧坏继电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没有保险丝万一电路短路会烧坏继电器吧?

阻容兼容的电源,其电流和那个电容密切相关,电流已经被限制住了。

楼主:
继电器不加二极管也不是太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导通电压肯定是5.1V了,这里不用讨论了!我测量电压是18V的如果Q1不导通! ...

【测量电压是18V的如果Q1不导通】D1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压是18V的如果Q1不导通】D1损坏了?

没坏

楼主:
Q1的射极跟D2之间电路断路,电容C2电压是不是308V哪不爆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坏

D1这个稳压管上有18V电压,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这个稳压管上有18V电压,还没坏?

D1是什么二极管?是整流二极管!会坏都不用他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