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035 ADC的问题

楼主(2014-02-19):
用28035的ADC进行采样,输入模拟量0.826,理论上的数字量大约是1025(采用内部参考电压),可是采样出来的值和理论计算值有偏差,请问各位怎么样进行偏差补偿呢,将偏差降至最小

网友A:
28035的ADC做到8、9位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可以先进行数字滤波--多次取平均值,然后用“y=kx+b”的方法进行校准。

网友B:
软件上用滑动滤波算法搞搞吧
C2000的ADC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35的ADC做到8、9位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可以先进行数字滤波--多次取平均值,然后用“y=kx+b”的方法进行 ...

嗯,我用中值滤波算法,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差,对于你说的y=kx+b的方法,是否是要计算偏差caloffset和Cal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上用滑动滤波算法搞搞吧
C2000的ADC是有误差的

嗯,是的,的确是有偏差,软件采用中值滤波算法,但是还是有最大0.9%的误差,在软件上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算法吗,硬件现在不好改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的确是有偏差,软件采用中值滤波算法,但是还是有最大0.9%的误差,在软件上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 ...

补偿一下吧   看看整体有没有改善

网友C:
如果用在低速场合,每一次采样100 个值以上,再求平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用中值滤波算法,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差,对于你说的y=kx+b的方法,是否是要计算偏差caloffset和C ...

是的,就是求出K、B值,进行数据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