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单车的充电插头是否统一标准化了

楼主(2014-02-19):
现在大街小巷到处跑的电动单车,其充电用的插头是不是都已经标准化其极性定义了?很多充电器的直流输出端都是采用交流三孔的线缆插头,标称N 、L 和一个接地,N和L那个是正极那个是负极呢?

网友A:
自己拿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貌似还木有标准化。。。

网友C:
绝对没有标准化,根据我去年修的几十个充电器来看,光是三角的插头就有两种,还有圆形的插头。内部IC百分之九十都是3842的加358或32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