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W模式无法烧录

楼主(2014-02-19):
新买的J-LINK可以用JTAG方式进行烧录,但用四线模式烧录时总提示 NO  CORTEX-M SW DEVICE FOUND。。。求解

网友A:
主要就2方面问题:
1、硬件;
2、软件设置;

网友B(2014-12-18):
先要确认4根线连接正确,可参见:

JLINK的SW调试模式连线方式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852037&extra=

常见问题:
正确连接了4根杜邦线,但KEIL中不能识别JINK、SW连接失败。
原因: 1)杜邦线质量差(本人遇到这种情况,换了质量好的杜邦线后、连接正常了)。
2)杜邦线过长;尽量使用短的线。 上述2中情况还会影响到SW下载速度。连线质量越好、越短,SW下载速度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