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极板之间是如何流过电流的?

楼主(2014-02-19):
假如一个电容,充满电之后,在正负极之间接一负载电阻,电压会逐渐下降,在电压下降的过程中,电流经过负载流到负极之后,是如何从负极流到正极的?两极板之间是绝缘的,那电流是如何在两极板之间流通的?

网友A:
电流是在连接两极板的导线里流通的。

网友:
是如何从负极流到正极的?

回答
没有电流从负极流到正极的

楼主:
回楼上两位,怎么没有从负极流到正极?电容充满电之后,等效为一个蓄电池,电流从正极出发,经过导线,到达负极,再从负极流到正极,再从正极出发,以此循环,因为不停的做功,电动势逐渐降低,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楼上两位,怎么没有从负极流到正极?电容充满电之后,等效为一个蓄电池,电流从正极出发,经过导线,到达 ...

不能等效。
电容上电荷转移完,电压为零。没有回路。
而储电池构成回路是来补充能量的。

网友D:
老9好雅兴

楼主向来不凡,你把“等效”当什么,不是“等于”!有些时候可以作这种等效,那是指它的外部电工特性!

网友E:
准确点说, 电容间的介质中是支持 位移电流 的。
但是,位移电流  只有电场随时间变化时才存在,
当充满电 或 放完电时,电容间的电场都不再变化,所以 位移电流 就没有了。

而电池是由化学能持续提供电场能,又是另一回事。

网友F:
谁说电容两极板之间是绝缘的了,给楼主看个高中的题目

但是这图里面的文字我根本看不懂啊
想起了驻极体电容话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准确点说, 电容间的介质中是支持 位移电流 的。
但是,位移电流  只有电场随时间变化时才存在,
当充满电  ...

看来你是明白我的意思了,重点就是这个移位电流,当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时,会产生移位电流,因为有绝缘物质挡在两极板的中间,那么这个移位电流是如何流过去的?

网友D:
讲科学技术要分个层面,那个“位移电流”和”充放电路“能放在一起谈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科学技术要分个层面,那个“位移电流”和”充放电路“能放在一起谈论吗 ...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只能这样说,让你们见笑了

网友D:
幸亏没有相对论之类掺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明白我的意思了,重点就是这个移位电流,当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时,会产生移位电流,因为有绝缘物质 ...

你的观点在于,你要把他理解为绝缘物质,实际是,他不会是真正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观点在于,你要把他理解为绝缘物质,实际是,他不会是真正绝缘的

就算它不是真正绝缘,总得有个阻值吧,问题是,这个移位电流有可能会很大,是如何流过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明白我的意思了,重点就是这个移位电流,当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时,会产生移位电流,因为有绝缘物质 ...

8L的是明白了你的意思,但是你木有明白他的意思。。。。
先查查位移电流的概念吧,,,建议好好看看6L的解释先。。。

网友H:
没有规定电流要闭合。
对于电容,电荷从电压高达极板流到电压低的极板,产生电流,直到电压差为零。此时,极板上的电荷相等。极板之间并没有电流。

网友A:
电磁场半生不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有规定电流要闭合。
对于电容,电荷从电压高达极板流到电压低的极板,产生电流,直到电压差为零。此时, ...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你的说法是不对的

网友J:
关于“电容”,若仅是学《电路》那就只要知道它的I~V关系;若要详细知晓其“原理”则看《电磁学》。其实,原本的次序应该是先《电磁学》后《电路》,真不明白现在的学校是如何教的,当然也不排除根本没上过学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电容”,若仅是学《电路》那就只要知道它的I~V关系;若要详细知晓其“原理”则看《电磁学》。其实, ...

你猜对了,我就是没上过学,所以我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

网友A:
电专业,《电路》,《电磁场》是必修课。关于电容的场的内容,大学物理里也有内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你的说法是不对的

是的,我错了。

电容之间有电流,此电流不等同于电子的运动。

网友K:
其实很简单:电容放电是极板间的电位差势能在做功。

常用的比喻是将球举到高处再落下来。将球举高的过程就是在相对于低处增加势能,相当于充电;下落过程相当于放电,球落到最低点相当于电容放电完毕,势能为零。

电容在放电过程中是极板间的电势差造成外部导线中的电子流动在做功,其原理和高处的球落下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的高/低不是物理位置,而是电势的大小。电流是从外部从电势高的极板“下落”到电势低的一方。电容内部绝缘电阻是很高的,可以认为没有传导电流。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猜对了,我就是没上过学,所以我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

其实这是好事,想法总是很独特,现在看书正好解决,不过会有点吃力

网友M(2014-06-18):
电容的“容”是啥意思?不就是容器的意思么,盛装电荷的容器。
电容充电,电荷储存在极板上;电容放电,极板上的电荷释放。。。。。。

网友N:
电容外是传导电流,电容内是位移电流,在电磁埸理论中有讲电容的导电。

网友D:
此导电非彼导电,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