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驱动lcd,亮是点亮了,可是很暗,特又来求助

楼主(2014-02-19):
ht1621驱动lcd,亮是点亮了,可是很暗不是想要的效果,程序里1/2 1/3偏压我都试了,显示效果基本没变,既然能够点亮但是亮度不够,真是伤脑筋啊,成功就在眼前了,却找不到错误的原因,特来向论坛高手求助。在这先谢谢啦!急急急急 啊!

网友:
可能是1621 VLCD脚上电压供的不够!

网友A:
你得清楚你的lcd玻璃片做的是几伏的,例如cpu 5v供电,lcd 3v,参照下图,用可调电阻调vlcd电压,直到对比度最佳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清楚你们lcd玻璃片做的是几伏的,例如cpu 5v供电,lcd 3v,参照下图,用可调电阻调vlcd电压,直到对比度最佳 ...

谢谢啦,搞定,多谢大神相助

网友B(2015-09-15):
还有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