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程序丢失

楼主(2014-02-19):
大家好,ISP在线编程后,经过多次测试,程序工作正常,但是掉电放置一段时间后,再上电,无法通过按键唤醒开机,重新烧录程序可正常工作。我的程序刚上电时,会立即进入停止模式,直至按键唤醒。

异常后,我用st-link仿真器,使用st-link utility也无法连接目标板,提示no target connect。
同样,重新烧程序,设备工作正常后,在停止模式下,也是提示no target connect,但是我通过按键唤醒后,可以正常连接到目标板。

请问大家这是否是程序丢失?现在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是IC里的程序丢失,还是其它问题?
请大家多多帮忙。

楼主:
香城主,我这个问题您能提示下吗?量产了的产品,以前没这问题,现在投诉严重。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程序丢失我不清楚。
我遇到过程序丢失,一般我的板子画的太差(地回路太乱了)。

网友B:
用在低功耗产品吧!
出现问题后你如何给芯片重新烧写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低功耗产品吧!
出现问题后你如何给芯片重新烧写代码的?

是用在低功耗产品,
我用uart烧写,boot0 高,boot1 低,
软件烧写完成后boot低,boot1 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程序丢失我不清楚。
我遇到过程序丢失,一般我的板子画的太差(地回路太乱了)。 ...

兄弟,你知道如何判断程序有没有丢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知道如何判断程序有没有丢失吗?

我板子上有指示灯,串口啥的,全都不工作,复位电路,晶振查查都没问题,就初步认为程序丢失了(程序重新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板子上有指示灯,串口啥的,全都不工作,复位电路,晶振查查都没问题,就初步认为程序丢失了(程序重新 ...

我这也有啊。也是全都不工作了。OLED,LED,Timer都不工作了。现在出的数量还有点多,收到多起客户投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在低功耗产品,
我用uart烧写,boot0 高,boot1 低,
软件烧写完成后boot低,boot1 低。

贴boot0控制电路上来看看

楼主:
始终觉的复位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复位电路那里的R13我们用的1k,会不会存在问题?

R13拿掉试试,VDD25是不是2.5V啊?

楼主:
RC电路,复位时间1K*0.1uF=0.1ms=100us,复位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才对。

网友D:
复位电路上拉电阻10K,电容104;官方的是只有电容103,没有上拉;
但我感觉问题不是在这里。有可能和停止模式有关,和起动模式有关。

你也程序先改一下,上电后不要立即进入停止模式。临时加个LED灯指示上电后的状态;
然后观察,上电后是否正常(排除起动模式异常);
再观察,是否可以唤醒。被唤醒后加个指示灯。

缩小排查异常的范围。判断准了再深入下去继续排查。

网友D:
如果有多余的IO口,就飞线出来,观察。
多改几块板,同时观察;
程序丢失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如果怀疑上电复位有问题,就临时加个SP809或810什么的(OC输出的这一种,)

网友D:
http://www.zlgmcu.com/catalyst/reset/CAT803.asp
这是CAT803的链接;你看看,加个上电复位;(OC输出模式,和STM全系列兼容)
低功耗,有电池,一直挂在电源上。不是通常的时不时可以上电复位一下的;

加在你的系统上,然后加快电池放电速度;多备几个电池。一个一个点排查。

如果因为外部电路的问题,导致复位信号拉不下来,会影响系统正常的复位。会涉及上电后的初始状态。
加上拉电阻,加大复位电容都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会让复位时间变短。

不过10K电阻+104电容;没见过出什么毛病啊。

网友E:
上电之后进过多长时间进入停止模式?能把程序贴出来吗?

感觉是上电之后,太快进入停止模式了,试试延迟一段时间再进入停止模式。

网友D:
这个低功耗,电池系统可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始终觉的复位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复位电路那里的R13我们用的1k,会不会存在问题? ...

这个端口驱动能力极弱,104电容官方都不推荐而推荐103;可想而知;
你上拉1K,有可能导致系统不能复位;别人用10K都感觉小了(有20K肯定用20K的啦,只是10K的好找),你敢用1K;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板子上有指示灯,串口啥的,全都不工作,复位电路,晶振查查都没问题,就初步认为程序丢失了(程序重新 ...

仅从有限的外部设备不工作即判断Flash内容丢失,依据不足以判断。

看到楼上其他几个楼的帖子,怀疑复位,我也认为,有必要检查。

另外就是Boot端口,在很早之前用STR7的时候,有遇到Boot没有外接固定电平时内部Flash内容被擦除(代码没有被加密,可以读出,读出的内容乱七八糟),后有外接固定电平,这个问题就再也没出现过。

网友G(2015-10-08):
请问楼主当时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