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收费卡拆机图,你一定没见过的电路

楼主(2014-02-19):
过年回老家,在高速外面捡到一张收费卡,一面已经明显破损,俺就没有交给警察叔叔咯。工程师天生的职业敏感,俺拆开想看看里面有啥宝贝。原来里面大有天地哦,估计没有几个人有机会看到吧,哈哈

高速收费卡应该就是一个RFID的原理吧?整个收费卡锂电池就占了超过一半的空间,为什么要用这么大颗电池(记得富士通半导体一次铁电存储器的讲座声称其FRAM存储器独特优势之一就是不需要电池保存数据,这里面的电池是用来保存数据么?为什么不直接用FRAM?另外,这里其它几块芯片分别是什么功能?有知道的么?(芯片型号看不清楚)

网友A:
电池有可能是用于加密,也可能适用于远程读卡。

网友B:
没想到有这么复杂?!

网友C:
十米左右的微波通信,没有电源很难实现吧?
这东西本是粘在风档玻璃后的,估计是事故以后……,被楼主捡到了。安全很重要。

网友D:
近距离、低频、静止的可以用无源天线搜集能量,用于通信应答。
对于ETC,高速行驶、远距离、高频,肯定需要内置电池。
这个电池设计寿命很长的,平时基本不耗电,要RF激活后工作。

网友E:
呵呵。RFID有源卡来的。

网友F:
RFID分有源和无源,无源的通信距离在10cm以内,有源的可以达到上百米,个人认为小的芯片应该是内置51内核的RF芯片,大的不清楚

网友G:
哈哈,楼主out了哦,高速通**基本是这种有源RFID卡,需要电池供电的。这种存储应该是用的MCU片上SRAM,由于有源卡,本身就带电池,并不是专门用于存储供电。楼主所言的FRAM的最大优势除了不用电池,读写速度非常快、读写几乎不限次数(百亿次吧,近乎不限次哦)、低功耗,这些优点在高速通**中应该没有用武之地。

网友H:
用于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out了哦,高速通**基本是这种有源RFID卡,需要电池供电的。这种存储应该是用的MCU片上SRAM,由 ...

为什么要用有源卡?收费员读卡的距离不是很近么?另外FRAM不是就主要用在RFID么(貌似富士通FRAM主推市场之一就是物流RFID标签哦)

网友I:
ETC是不停车收费 不需要收费员的,这个卡放在车里 走高速的时候 从ETC收费口过 不需要停车和收费员。
和FRAM没有关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有源卡?收费员读卡的距离不是很近么?另外FRAM不是就主要用在RFID么(貌似富士通FRAM主推市场 ...

高速通**在过程中还会有信息通信哦,高速路关键节点都会设置读写卡装备滴,要不然收费时怎么知道你在中间都走过哪些路段啊(高速联网,入口和出口之间可以有很多不同路线哦,并不是按最短路线计费)

网友J:
有源卡可以不同FRAM,成本更低。部分关键、重要的应用的无源RFID标签卡可以用到FRAM滴,比如貌似波音飞机的零部件就用的富士通半导体FRAM-RFID的标签卡,还有医疗设备(胰岛素注射泵)、工业电表都很多用的FRAM(上次富士通在深圳展会上宣讲的案例,这些应用对可靠性、低功耗要求都比较高)

网友K:
见识了,RFID里面的名堂还挺多!

网友L:
铁电存储这几年发展很快哦,以前几乎从没听说过,现在貌似很多领域都可以用到,好像风电和光伏系统的逆变器现在也在用FRAM

网友M:
这块锂电池估计比上面的芯片还贵吧!为什么不采用最近原则,这样无源卡就可以了呀,那么多卡几年电池用完了都报废,好多垃圾呀(话说这个卡应该也很贵哦,高速一般掉了卡都要赔不少钱,而且俺最远路径算费用。。。。

网友N:
远程读卡,没电池是行不通的,这应该是高速公路免停车收费用的,读卡器离卡应该有3m的距离

网友O:
见识一会了  多学习!

网友P:
简单的电路  作用大大的

网友Q(2014-08-26):
我能说我做这个么?;P这个是433M的复合通**,带433M和13.56M功能.用CC1101图中黑色的是13.56芯片

网友R:
这是有源RFID,需要较大的能量来发射,因为通讯距离远(2-3M);还有卡是智能卡,需要密钥认证,这也需要运算。
无源的RFID大都用于近距离接触式,几个厘米的距离内,虽然有一些工业控制类或一些场合用的无源RFID距离可以达到几十厘米或者更远,但需要接收机大的震荡来传递能力,且配合更好的滤波算法来捕获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