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是干嘛的~RT

楼主:
拉低DEPT2的话 ,3.3V就到Q3那边去了,这个Q1是干嘛的?

楼主(2014-02-19):
晕,才发的帖子就结了,怎么弄啊,新手第一次发帖啊:'(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给的悬赏分是0分,所以一发帖就结贴了。。。

网友B:
Q1应该是过流保护的。当过流时,R5上的压降将使得Q1导通,从而关闭电源供应。

至于结贴,同楼上,因为你悬赏分为0,所以自动结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应该是过流保护的。当过流时,R5上的压降将使得Q1导通,从而关闭电源供应。

至于结贴,同楼上,因为你悬 ...

谢谢您的回答。
这个Q1不是PNP型的么?UE>UB>UC满足了导通条件,不是应该一开始就导通的么?

网友B:
一开始R5上的压降小于0.7V,EB结不会开通,三极管就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R5上的压降小于0.7V,EB结不会开通,三极管就不会导通。

您这么说我明白了,三极管导通不是E,B,C三个位置上简单的电压大小关系,还要看它的材质,结合PN结的压降来考量UE比UB大多少。
好了,谢谢您。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