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心得体会】+开关电源EMI

楼主(2014-02-19):
[p=144, null, left]开关电源

[p=144, null, left]EMI

[p=144, null, left]整改中,关于不同频段干扰原因及抑制办法:

[p=155, null, left]1MHZ

[p=155, null, left]以内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以差模干扰为主

[p=155, null, left]1.

[p=155, null, left]增大

[p=155, null, left]X

[p=155, null, left]电容量;

[p=155, null, left]2.

[p=155, null, left]添加差模电感;

[p=155, null, left]3.

[p=155, null, left]小功率电源可采用

[p=155, null, left]PI

[p=155, null, left]型滤波器处理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建议靠近变压器的电解电容可选用较大些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1MHZ---5MHZ---

[p=155, null, left]差模共模混合,

[p=144, null, left]采用输入端并联一系列

[p=144, null, left]X

[p=144, null, left]电容来滤除差摸干扰并分析出是哪种干扰超标并以解决,

[p=155, null, left]1.

[p=155, null, left]对于

[p=155, null, left]差模干扰超标可调整

[p=155, null, left]X

[p=155, null, left]电容量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添加差模电感器,调差模电感量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2.

[p=155, null, left]对于

[p=155, null, left]共模干扰超标可添加共模电感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选用合理的电感量来抑制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3.

[p=155, null, left]也可改变

[p=155, null, left]整流二极管特性来处理一对快速二极管如

[p=155, null, left]FR107

[p=155, null, left]一对普通整流二极管

[p=155, null, left]1N4007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5M---

[p=155, null, left]以上以共摸干扰为主,采用抑制共摸的方法。

[p=144, null, left]对于外壳接地的,在地线上用一个磁环串绕

[p=144, null, left]2-3

[p=144, null, left]圈会对

[p=144, null, left]10MHZ

[p=144, null, left]以上干扰有较大的衰减作用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可选择紧贴变压器的铁芯粘铜箔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铜箔闭环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处理后端输出整流管的吸收电路和初级大电路并联电容的大小。

[p=144, null, left]对于

[p=144, null, left]20--30MHZ

[p=144,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1.

[p=155, null, left]对于一类产品可以采用

[p=155, null, left]调整对地

[p=155, null, left]Y2

[p=155, null, left]电容量或改变

[p=155, null, left]Y2

[p=155, null, left]电容位置;

[p=155, null, left]2.

[p=155, null, left]调整一二次侧间的

[p=155, null, left]Y1

[p=155, null, left]电容位置及参数值;

[p=155, null, left]3.

[p=155, null, left]在变压器外面包铜箔;变压器最里层加屏蔽层;调整变压器的各绕组的排布。

[p=155, null, left]4.

[p=155, null, left]改变

[p=155, null, left]PCB LAYOUT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5.

[p=155, null, left]输出线前面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p=155, null, left]6.

[p=155, null, left]在输出整流管两端并联

[p=155, null, left]RC

[p=155, null, left]滤波器且调整合理的参数;

[p=155, null, left]7.

[p=155, null, left]在变压器与

[p=155, null, left]MOSFET

[p=155, null, left]之间加

[p=155, null, left]BEAD CORE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8.

[p=155, null, left]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9.

[p=155, null, left]可以用

[p=155, null, left]增大

[p=155, null, left]MOS

[p=155, null, left]驱动电阻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30---50MHZ

[p=155, null, left]普遍是

[p=155, null, left]MOS

[p=155, null, left]管高速开通关断引起,

[p=155, null, left]1.

[p=155, null, left]可以用

[p=155, null, left]增大

[p=155, null, left]MOS

[p=155, null, left]驱动电阻;

[p=155, null, left]2.RCD

[p=155, null, left]缓冲电路采用

[p=155, null, left]1N4007

[p=155, null, left]慢管;

[p=155, null, left]3.VCC

[p=155, null, left]供电电压用

[p=155, null, left]1N4007

[p=155, null, left]慢管

[p=155, null, left]来解决;

[p=155, null, left]4.

[p=155, null, left]或者

[p=155, null, left]输出线前端串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5.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MOSFET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D-S

[p=155, null, left]脚并联一个小吸收电路;

[p=155, null, left]6.

[p=155, null, left]在变压器与

[p=155, null, left]MOSFET

[p=155, null, left]之间加

[p=155, null, left]BEAD CORE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7.

[p=155, null, left]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p=155, null, left]8.PCB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LAYOUT

[p=155, null, left]时大电解电容,变压器,

[p=155, null, left]MOS

[p=155, null, left]构成的电路环尽可能的小;

[p=155, null, left]9.

[p=155, null, left]变压器,输出二极管,输出平波电解电容构成的电路环尽可能的小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50---100MHZ

[p=155, null, left]普遍是输出整流管反向恢复电流引起,

[p=155, null, left]1.

[p=155, null, left]可以在

[p=155, null, left]整流管上串磁珠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2.

[p=155, null, left]调整输出整流管的吸收电路参数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3.

[p=155, null, left]可改变一二次侧跨接

[p=155, null, left]Y

[p=155, null, left]电容支路的阻抗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PIN

[p=155, null, left]脚处加

[p=155, null, left]BEAD CORE

[p=155, null, left]或串接适当的电阻;

[p=155, null, left]4.

[p=155, null, left]也可改变

[p=155, null, left]MOSFET

[p=155, null, left],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本体向空间的辐射(如铁夹卡

[p=155, null, left]MOSFET;

[p=155, null, left]铁夹卡

[p=155, null, left]DIODE

[p=155, null, left],改变散热器的接地点)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5.

[p=155, null, left]增加屏蔽铜箔抑制向空间辐射

[p=155, null, left].

[p=155, null, left]200MHZ

[p=155, null, left]以上

[p=155, null, left]开关电源已基本辐射量很小,一般可过

[p=155, null, left]EMI

[p=155, null, left]标准。

[p=144, null, left]补充说明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初次间一般是屏蔽层的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以上未加缀述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开关电源是高频产品

[p=144, null, left],PCB

[p=144, null, left]的元器件布局对

[p=144, null, left]EMI.,

[p=144, null, left]请密切注意此点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开关电源若有机械外壳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外壳的结构对辐射有很大的影响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请密切注意此点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主开关管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主二极管不同的生产厂家参数有一定的差异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EMC

[p=144, null, left]有一定的影响

[p=144, null, left].

[p=144, null, left]请密切注意此点

以差模干扰为主 1.增大X电容量; 2.添加差模电感;
差模共模混合,  采用输入端并联一系列X电容来滤除差摸干扰并分析出是哪种干扰超标并以解决,
1.对于差模干扰超标可调整X电容量,添加差模电感器,调差模电感量;
2.对于共模干扰超标可添加共模电感,选用合理的电感量来抑制;
3.也可改变整流二极管特性来处理一对快速二极管如FR107一对普通整流二极管1N4007。
以共摸干扰为主,采用抑制共摸的方法。  对于外壳接地的,在地线上用一个磁环;
可选择紧贴变压器的铁芯粘铜箔, 铜箔闭环.  处理后端输出整流管的吸收电路和初级大电路并联电容的大小。
对于20--30MHZ,
1.对于一类产品可以采用调整对地Y2电容量或改变Y2电容位置;
2.调整一二次侧间的Y1电容位置及参数值;
3.在变压器外面包铜箔;变压器最里层加屏蔽层;调整变压器的各绕组的排布。
4.改变PCB LAYOUT;
5.输出线前面接一个双线并绕的小共模电感;
6.在输出整流管两端并联RC滤波器且调整合理的参数;
7.在变压器与MOSFET之间加BEAD CORE;
8.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9. 可以用增大MOS驱动电阻.
10.在MOSFET的D-S脚并联一个小吸收电路;
11.在变压器与MOSFET之间加BEAD CORE;
12.在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脚加一个小电容;
13.PCB心LAYOUT时大电解电容,变压器,MOS构成的电路环尽可能的小;
14.变压器,输出二极管,输出平波电解电容构成的电路环尽可能的小。
补充说明:
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初次间一般是屏蔽层的,以上未加缀述. 开关电源是高频产品,PCB的元器件布局对EMI.,请密切注意此点.
开关电源若有机械外壳,外壳的结构对辐射有很大的影响.请密切注意此点.  主开关管,主二极管不同的生产厂家参数有一定的差异,对EMC有一定的影响.请密切注意此点.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啊??
我要做逆变,讲讲变压器咋选合适啊

网友B:
开关电源不错

网友C:
这个我也看得不是很明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