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30的TIM_PWM功能?(TIM3正常,TIM17不正常)

楼主(2014-02-19):
    我在写一个PWM功能程序,测试的时候用的是PC9引脚(TIM3CH4),产生PWM正常!

    后来我画板子的时候把PWM引脚用了PB9,也就是切换到TIM17CH1。怎么产生PWM就不正常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过!我用的是STM32F030R8T6。就是STM32F030 Discovery板子上测试也是这现象!

附上代码:请高手帮忙看一下是哪地方问题?感激不尽!!!

TIM3CH4的代码:
//PWM_32K PIN PB8
#define PWM_32K_CLOCK                  RCC_AHBPeriph_GPIOC
#define PWM_32K_BASE                   GPIOC
#define PWM_32K_PIN                    GPIO_Pin_9
#define PWM_32K_PINSOURSE              GPIO_PinSource9
  RCC_AHBPeriphClockCmd(PWM_32K_CLOCK, ENABLE);
  //PWM_32K_OUTPUT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GPIO_Pin = PWM_32K_PIN;
        //gpio.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WM_32K_BASE, &gpio);
        GPIO_PinAFConfig(PWM_32K_BASE, PWM_32K_PINSOURSE, GPIO_AF_1);
//TIM3_Mode_Config PWM_32K_output
static 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46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73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 DISABLE);
}

切换成PB9(TIM17的代码):
//PWM_32K PIN PB8
#define PWM_32K_CLOCK                  RCC_AHBPeriph_GPIOB
#define PWM_32K_BASE                   GPIOB
#define PWM_32K_PIN                    GPIO_Pin_9
#define PWM_32K_PINSOURSE              GPIO_PinSource9
//TIM17_Mode_Config PWM_32K_output
static void TIM17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7 ,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46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7,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732;   //F03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7,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7,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7, ENABLE);
  TIM_Cmd(TIM17, DISABLE);
}
  //PWM_32K_OUTPUT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GPIO_Pin = PWM_32K_PIN;
        //gpio.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WM_32K_BASE, &gpio);
        GPIO_PinAFConfig(PWM_32K_BASE, PWM_32K_PINSOURSE, GPIO_AF_2);

网友A:
不同的定时器,看这句是否正确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7 ,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定时器,看这句是否正确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7 , ENABLE);

对的啊!TIM3用的是APB1,TIM17用的是APB2啊!没有错的!

   两个外设的时钟本身就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啊!TIM3用的是APB1,TIM17用的是APB2啊!没有错的!

   两个外设的时钟本身就不一样啊! ...

那再看看用户寄存器吧。
我明天开始也调这个
我用F415:$

网友B:
TIM17CH1的PWM, 我在 F051RBT6 上测试成功. 相信 F030 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17CH1的PWM, 我在 F051RBT6 上测试成功. 相信 F030 肯定没有问题.

方便把您在F051上面的程序参考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C(2015-01-26):
遇上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弄了好久,还是没有出波形,哪位大侠搞定了,透露一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上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void PV_ON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2);

}

void TIM17_PWM_Init(uint16_t period, uint16_t prescaler)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6|RCC_APB2Periph_TIM17,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7,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000;
TIM_OC1Init(TIM17,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17,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7, ENABLE);

}

我的搞定了,我的芯片是030c8t6的   好像就多了一句使能输出

网友B:
对, 我查了下我的程序, 最后还有这么一句才能输出 PWM.
TIM17->BDTR  = TIM_BDTR_MOE;

网友E(2015-07-21):
引用 网友D:
void PV_ON_Init(void)
{

测试成功,感谢分享!

网友F:
STM32F030K6T6 STM32F030F4P6 STM32F030C8T6 STM030R8T6  STM8&STM32正规代理商
有技术问题或者芯片需求都可以联系我QQ1450203232  18665827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