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access memory”错误

楼主(2014-02-19):
LPC1768调试时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是在一个函数即将返回的那一步发生的,之后就跳到HardFault_Handler()错误处理了,好像是RAM超过一定的值就会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之前在使用该函数的时候都正常,慢慢增加了其他函数以及使用了一些内存后(增加的东西与该函数无关),就出现这个问题,去掉增加的函数、变量就正常了。求解

楼主:
芯片SRAM是64K,才使用了十几K

网友A:
指针指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指乱了吧

在另一个函数里定义了2个静态变量数组(好几百个字节),把这两个改成动态变量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函数并没有在出问题的函数调用到

网友A:
什么叫“动静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