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m32和atmel的32位做工业用网关哪个好(就是modbus转bacnet ip)

楼主(2014-02-19):
资源要求:以太网,4个以上串口,大数据存储,modbus总线可以支持100个以上站

网友A:
要是我做的话我会用30元左右的成本的 linux系统+stm8 ,存储和网络编程可以做直接在linux里面进行,剩下的小任务由单片机做就好,你说的方案做起来比较累。多个建议多个思路,希望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做的话我会用30元左右的成本的 linux系统+stm8 ,存储和网络编程可以做直接在linux里面进行,剩下的 ...

30元左右的成本的 linux系统, 什么样的系统这么便宜? 我也想了解一下

对于楼主的要求, 我担心内存空间和数据贪吐能力是最大的瓶颈

啊魔 那边在搞活动AR9331、rt5350,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0元左右的成本的 linux系统, 什么样的系统这么便宜? 我也想了解一下

AR9331、rt5350  路由器方案、车载DVR台湾宏芯方案等 应该算最便宜的linux系统。  还有国产ARM核,你在论坛喊一声,应该就会有人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元左右的成本的 linux系统, 什么样的系统这么便宜? 我也想了解一下

对于楼主的要求, 我担心内存空间和 ...

楼下的回复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系统,可以用来做系统的,我们用的还是RTL8196,比单片机还要便宜,存储器足够了,32m的sdram,没有问题,关于通信问题,这是他的强项,呵呵,我们有现成的板子,只是自己用的罢了,感兴趣的话,你查查RTL8196C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元左右的成本的 linux系统, 什么样的系统这么便宜? 我也想了解一下

对于楼主的要求, 我担心内存空间和 ...

我们公司以前用的就是8位的单片机做的网关,现在由于速度太慢所以想升级32位的单片机

网友D:
市售路由器大多数都在100元以内 功能却很强大
可以借鉴一下其方案

网友E:
工业网关的话,还是atmel的,Linux+arm926内核就行了。
推荐atmel at91sam9260 这颗ic吧

网友F:
9260属于legay products,atmel是这么划分的。

网友A:
什么时候都是成本为王,如果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用低成本的Linux来做吧,等到价格战的是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都是成本为王,如果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用低成本的Linux来做吧,等到价格战的是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优 ...

老板准备在linux下开发网关,有推荐的芯片吗

网友A:
给你看一个我们自己用的网关板子,这个板子的芯片你能看得很清楚RTL8196C,整体成本应该是最低的,百度一下,有很多的资料

网友G(2014-06-19):
工业用于哪方面,如果性价比要求就用STM32,否则选择atmel,这个你看他们的宣传,可以作为平板,多媒体设备开发的主控核心

网友H(2018-06-20):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最近要做个RS485转BACnet的板子,数据量不多,这个协议没接触过,闷看2天资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最近要做个RS485转BACnet的板子,数据量不多,这个协议没接触过,闷看2天资料了。 ...

http://www.bacnetbbs.cn/forum.php

自己去找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