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一个C语言小问题,但是不知道原因,求高手。

楼主(2014-02-19):
                 while(c==0)
                {
                        if(warm_time>42)
                        {
                                Self_test();        //自检
                        }
                        if(warm_time<=42)
                        {
                                warm();                //产品预热
                        }
                        if(warm_time<=0)
                        {
                                c=1;                                //跳出循环
                        }

                        for(channel=0;channel<3;channel++)
                        {

                                cd4051();                        //多路复用器选择
                                delay(1550);         //延时150MS
                                IRcvStrExt();                //读取AD值

                                ad();

                                if(press<=28800)             //报警
                                {
                                         pump=1;  //关闭
                                }

                        }
                }

我改为
        while(c==0)
                {
                        if(warm_time>42)
                        {
                                Self_test();                //自检
                        }
                        if(warm_time<=42)
                        {
                                warm();                                //预热
                        }
                        if(warm_time<=0)
                        {
                                c=1;                                //跳出循环
                        }

                        channel=0;
                        cd4051();                        //多路复用器选择
                        delay(1550);
                        IRcvStrExt();                                        //读取AD值

                        ad();                                                //处理ad值转换为浓度等

                        channel++;
                        if(channel>=3)
                        {
                                channel=0;
                        }

                        if(press<=28800) //报警
                                {
                                         pump=1;//关闭
                                }
                      }

改完之后报警功能不执行了就是 if(press<=28800) 这个语句的功能没有了。为什么呢?,其他的都没变

网友A:
press<=28800,你的press定义的是什么数值,是不是char,那样会永远运行的,这样的问题用仿真试一下就知道了,学会调试程序

网友B:
楼上的为正解

网友C:
要看变量press与变量channel之间的关系,在while循环中,改过之后channel始终为0,不会有1、2、3的数值。

另外,如果你没有改其他地方,而修改之前程序可以按预想运行,则2楼的说法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变量press与变量channel之间的关系,在while循环中,改过之后channel始终为0,不会有1、2、3的数值。

...

为什么只能等于0啊,不是有++吗?
我设置的是uint pr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ss

恩~!不是uchar,是uint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只能等于0啊,不是有++吗?
我设置的是uint press

channel=0与channel++是平行的前后关系,在下次while循环中,channel又变成0了。

网友D(2014-05-12):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在线支付48元/款。
以上报价要求工艺为:FR-4,板厚0.6-1.6mm,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材料均采用建滔KB顶级板材,样板免费全测!免颜色费!网银和支付宝在线支付享受9.5折扣
板材多样化: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cem-1,铝基板等 小批量快速生产品质保证。
PCB小批量快速生产在线支付享受9折扣优惠。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

网友E:
                        if(warm_time<=0)
                        {
                                c=1;                                //跳出循环
                        }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c==1  for 循环没有运行完 就跳出大循环了

网友F:
channel只能执行channel=0的操作,channel++失去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