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4-02-19):
使用天嵌TQ2440开发板要与单片机进行连接,请问怎样进行数据通信?使用那个口进行连接?硬件上有什么要求?

网友A:
不是有串口么,串口是一个选择,再不济就用USB转串口线材是可以的,不在乎成本的话,那就wifi模块连接,很容易的

网友B:
只要是通信接口就ok的啊,UART IIC I2S SPI USB

网友C:
楼上说的这些通信方式都可以根据需要选用
硬件连接时要注意电平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