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FT的一些问题~最近问题较多,没有分了~

楼主(2014-02-19):
TFT, POS, os, CD, LCD
这个窗口设置函数怎么使用?大手具体指导下~谢谢!!!
/******************************问题1*********************************************
*函数名:LCD_SetDisplayWindow
*函数说明:设置LCD显示窗口
*输入参数:
*                 Xpos:X坐标
*                 Ypos  Y坐标
*                 Height:窗口高度
*                 Width:窗口宽度
*返回值:无                   50h和52h是起点,51h和53h是终点
**************************************************************************************/
void LCD_SetDisplayWindow(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8_t Height, uint16_t Width)
{
  if(Xpos >= Height)       LCD_WriteReg(0x50, (Xpos - Height + 1));
  else                                           LCD_WriteReg(0x50, 0);
  LCD_WriteReg(0x51, Xpos);

  if(Ypos >= Width)                   LCD_WriteReg(0x52, (Ypos - Width + 1));
  else                                           LCD_WriteReg(0x52, 0);
  LCD_WriteReg(0x53, Ypos);
  LCD_SetCursor(Xpos, Ypos);
}

************************问题2**********************************
void **(uint16_t x,uint16_t y)
{
        int i,j,k;
        uint16_t color;
        LCD_SetCursor(x,y);
        for (i = 0; i < 50; i++)   //高
        {
                for(j=0;j<100;j++)                //宽
                {
                        k = i*100+j;                //50*100的区域
#if **_x
                        color = gImage_**[k*2];
//#else
//                        color = gImage_**[k*2+1]<<8;
#else
                        color = gImage_**[k*2] | (gImage_**[k*2+1]<<8);
#endif
                        LCD_WriteRAM_Prepare();
                        LCD_WriteRAM(color); //颜色代码         写显存,显存地址自动增加
                }
                y++;
                LCD_SetCursor(x, y);
        }
}
经过试验发现,color = gImage_**[k*2] | (gImage_**[k*2+1]<<8);(标准的,和我取模的**一样~),color = gImage_**[k*2];和color = gImage_**[k*2+1]<<8; 也有图像,只是颜色不一样~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网友A:
刚才在群里不适合你说了么,,,把颜色数据倒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在群里不适合你说了么,,,把颜色数据倒置一下。

呵呵,这个我不是很懂你说的颜色和数据倒一下是什么意思?color = gImage_**[k*2] | (gImage_**[k*2+1]<<8);这个前后倒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