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是否问题,老是爆电容C03 C04 C05 C06

楼主(2014-02-19):
(图片)

网友A:
敢不敢把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B:
C03不可能差到这个程度,就是电源太不干净,Po接个什么?

网友C:
这都爆啊  不知能不能用示波器看看变化情况

网友D:
正常使用中爆的还是做雷击实验爆的?或者是电容位置环境温度很高?

网友E:
看到有2kv的字样,貌似是高压电路。楼主使用的什么电容?哪个厂家的?

网友F:
优先X电容,最不济也得CBB吧,别说是个破瓷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