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心得体会】+开关降压稳压器/LDO对比(电源设计分享)

楼主(2014-02-19):
    在采用MCU/DSP/FPGA设计的控制系统中,低压输入级(一般在12V以下),输出5V/3.3V/1.8V/1.5V/1.2V的电路中,常用的电源芯片是BUCK(降压型)开关稳压器和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这两款电源芯片在应用中,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在电路设计时,需要根据实际有选择地使用。
一、LDO和BUCK降压稳压器对比

          1、当输入电压为高电压时(一般是>5V的时候),并且输入输出压差很大时,需要选用BUCK开关稳压器,这种情况下,采用开关电源芯片,效率高,发热量小;若采用线性稳压器,则输入输出的压差过大,这部分功率都被消耗了,造成效率低、发热量巨大,需要额外增加大的散热片。当输入电压在5V以下时,优先考虑LDO线性稳压器,这类芯片的特点是低成本,若在不考虑成本及高要求的情况下,也可使用开关稳压器芯片。
    2、当板级输出电源的输出电流>1A时,宜用BUCK开关稳压器,这类芯片型号非常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当输出的电源在1A以下,最好选择LDO芯片,使用开关稳压器就有些浪费资源了,呵呵。
    3、BUCK开关稳压器的输出纹波及稳压性不如LDO好,所以像MCU/DSP/FPGA等内核电源(1.2V、1.5V、2.5V等)一般会选择LDO,这个可以多看看TI的电源管理芯片手册,里面有很多针对不同处理器的芯片推荐型号。另外,当输入电压很高或输入/输出电压压差很大,且输出电流比较大时,可采用“BUCK+LDO”方案。这个方案在一般的控制板上实现比较容易,成本也不高。
    4、从电路设计的复杂程度上来说:BUCK开关稳压器电路要用外部电感,体积较大,有些还要使用外部MOS管,电路设计和调试需要花费一定时间,除非是前期积累的成熟设计;而LDO电路则很简单,其外围电路只需要几个滤波电容。
     5、BUCK开关稳压器的转换效率比LDO高,热温特性也比LDO好;在电路设计时,当需要输出电压精度很高时,必须用LDO来实现。
总结: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一个稳定的,被认为是完美的电源电路。

二、LDO和BUCK降压稳压器应用注意事项
         1、导致 LDO 产生振荡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输出电容器!
      A、ESR 过高。 质量欠佳的钽电容器会具有高 ESR,一般尽量采用进口器件。 铝电解电容器在低温条件下将具有高 ESR,一般采用钽电容器件。
      B、ESR 过低。在电路中,最好选用知名品牌的贴片器件。
      2、造成BUCK开关稳压器芯片发热严重的一个原因:就是电感。
      我们知道电感器的选择是依靠负载电阻,工作频率,输出电压(占空比)工作效率来确定的,不是越大或者越小越好。目前,一些购买到的贴片电感容易出现容量与标识不符的情况,造成芯片发热严重,解决方法就是采用直插式柱状电感器。

三、电源设计分享

第一个图是一个LP3965-ADJ的LDO电源设计,可以看到,在电路中设计了一个大的接地平面用作散热器。

第二个图是一个LM2596的降压开关电源设计,可以发现,开关电源的芯片面积仅有1/2,损耗大大减少了,意味着开关电源能够
承受更高的热阻,减少散热的面积。

网友A:
写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详细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谢谢分享啊

呵呵,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藏了。

楼主的头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大神!

多谢支持!:P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

那是必须的: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必须的

哈哈:P

网友F:
写的很详细,我学习了

网友G:
输入输出压差很大时,需要选用BUCK开关稳压器,这种情况下,采用开关电源芯片,效率高,发热量小

网友G:
若采用线性稳压器,则输入输出的压差过大,这部分功率都被消耗了,造成效率低、发热量巨大,需要额外增加大的散热片。

网友G:
当输入电压在5V以下时,优先考虑LDO线性稳压器,这类芯片的特点是低成本

网友G:
这些讲解的非常好的,对开发中电源的管理的设计帮助非常大的

网友G:
BUCK开关稳压器电路要用外部电感,体积较大,有些还要使用外部MOS管,电路设计和调试需要花费一定时间,除非是前期积累的成熟设计;而LDO电路则很简单,其外围电路只需要几个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讲解的非常好的,对开发中电源的管理的设计帮助非常大的

多谢支持!楼主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

网友H:
BUCK开关稳压器的输出纹波及稳压性不如LDO好,所以像MCU/DSP/FPGA等内核电源(1.2V、1.5V、2.5V等)一般会选择LDO

网友H:
当输入电压很高或输入/输出电压压差很大,且输出电流比较大时,可采用“BUCK+LDO”方案。这个方案在一般的控制板上实现比较容易,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输入电压很高或输入/输出电压压差很大,且输出电流比较大时,可采用“BUCK+LDO”方案。这个方案在一般的 ...

多谢支持!

网友I:
最好不要用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厉害呢

多谢支持:)

网友K:
ESR(“等效串联电阻”,简称内阻)过高一般不会造成自激振荡,ESR过低才容易导致这个问题,所以有些稳压芯片把“使用陶瓷电容时稳定”作为特色卖点,因为陶瓷电容虽然廉价但是ESR非常低,对于滤高频来说是优点,但在这里是缺点。

网友L:
对于需提供瞬态电流可达2A,平时工作电流只有10MA,的电源应该怎样选择?压差也较大.BUCK还是LDO or  BUCK+LDO?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于需提供瞬态电流可达2A,平时工作电流只有10MA,的电源应该怎样选择?压差也较大.BUCK还是LDO or  BUCK+L ...

能否说一下你的具体电压参数,输入范围,输出电压范围,是一级还是多级电路?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能否说一下你的具体电压参数,输入范围,输出电压范围,是一级还是多级电路?
...

例如:18-24V输入,输出为3.8V-4.2V,纹波要求50mv,您觉得是一级号还是多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例如:18-24V输入,输出为3.8V-4.2V,纹波要求50mv,您觉得是一级号还是多级好? ...

如果你舍得花钱,用一级电路最好,TI的电源芯片有不错的方案,那样纹波小。
通常情况下,用二级电路花钱少,一个LDO 用一般的就行

网友M:
电感器的选择是依靠负载电阻,工作频率,输出电压(占空比)工作效率来确定的,不是越大或者越小越好,这个的确是啊

网友M:
一些购买到的贴片电感容易出现容量与标识不符的情况,造成芯片发热严重,解决方法就是采用直插式柱状电感器,这需要注意的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

:lol

网友N(2014-03-25):
非常好啊,。。。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好啊,。。。收藏!

谢谢支持:)

网友O:
虽然讲的东西都很基础,但是能把自己做的东西分享就是好的,顶一个

网友P(2014-08-19):
BUCK开关稳压器的转换效率比LDO高,热温特性也比LDO好;在电路设计时,当需要输出电压精度很高时,必须用LDO来实现。

网友H:
输出的电源的电流在1A以下,最好选择LDO芯片,使用开关稳压器就有些浪费资源。

网友H:
LDO电路则很简单,其外围电路只需要几个滤波电容。自身的功耗也比较小的。

网友Q:
学习了,看到那么一大片地,一大批孔,很震撼啊

网友M:
板级输出电源的输出电流>1A时,宜用BUCK开关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