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发射管的脉冲电流取值问题

楼主(2014-02-19):
最近在做一个红外接口的数据采集器,遇到关于发送管参数问题,求助有经验的同仁解答下疑惑,下图是从论文资料中找的发射电路。其中发射管的型号是LF5038-12。下面是我的理解与疑问,大家看看是否正确。
1、对于红外发射管,我的理解是流过的正向电流VF越大,发射功率会越大,红外通信距离会越远。但咨询红外发射管厂家,他们建议“电路脉冲电流建议不要超过50mA”,至于原因大家能解释下吗?
2、对于下图电路中,当Q1与 Q2接通是,流过发射管的正向电流理论计算方法是什么?(我自己的算的跟实际测的有差距)
     提供测试数据:示波器测R19为27R时两端电压为1.2v,R19为13.5R时两端电压为720mV  VDD1为5vdc

网友A:
电流x脉宽< I FP=1Ax100μs 都是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x脉宽< I =1Ax100μs 都是允许的

老T叔:
     感谢回复!
    有几个问题需要跟你请教:
    1、公式中的100uS是发射管哪个参数?
    2、结合上图电路中,电流的计算公式 IF=VDD1-1.2(发射管顺向压降)-0.6-0.6(三极管CE间的饱和压降),对否?
   3、脉宽是否可以按发送一帧数据中高电平持续时间最长的那段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叔:
     感谢回复!
    有几个问题需要跟你请教:

1. 是74hc00脉冲振荡器的脉冲高电平宽度,这个高电平控制了9013的导通时间,下面9012是总开关.9013是调制开关.这个脉宽与电流的乘积直接影响发光管的功耗,超过就会损坏.
2. 可以这么粗略估算.一般用示波器看发光管限流电阻压降,再换算成电流.
3. 是的,不建议用到极限值,考虑到宽脉冲的分布密度,散热条件,累计发热量,一般最多用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74hc00脉冲振荡器的脉冲高电平宽度,这个高电平控制了9013的导通时间,下面9012是总开关.9013是调制开 ...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74hc00脉冲振荡器的脉冲高电平宽度,这个高电平控制了9013的导通时间,下面9012是总开关.9013是调制开 ...

老T叔:
    1、咨询发射管厂家“考虑发射管承受最大电流值。因为电流过大会烧掉管子。一般小功率承受电流是在20--50MA,过大电流冲击会加剧芯片发光衰减。” 看手册管子的持续正向电流能到100mA,但实际应用中只建议使用一半电流能力。
    2、理论大概计算流过发射管的正向电流为111mA,而实际用示波器测量限流电阻的压降得到的26.65mA,差别怎么这么大?可否把Q1 Q2各接高低电平让其打开,进行测量电流会得到实际流过发射管的正向电流?
   3、Q1 Q2的饱和问题。粗略计算了一下,要让Q2饱和,流过发射管的正向电流得小于39.6mA(3.3v/10k*120),考虑的对不对?

网友B:
Q2用PNP是一个错误,应该换NPN。

R19为27R时的端电压1.2V,则电流44mA;
反推:
5V - 1.2V(R19) - 1.2V(Led) - 0.4V(Q1的Vce) = 2.2V(Q2的Vce)  =》换NPN管的话,Q2的Vce只需0.4V左右!
2.2V(Q2的Vce) - 0.6V(Q2的Vbe) = 1.6V,则Ib只有0.16mA
发射电流44mA,则实际Hef = 275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叔:
    1、咨询发射管厂家“考虑发射管承受最大电流值。因为电流过大会烧掉管子。一般小功率承受电流 ...

1. 20~50mA是指加载直流电压,过大电流去加厕光衰,甚至瞎掉.而脉冲电则是另一概念.
2. 正向电流测试一般串只限流电阻直接通电,量电阻压降来推算电流.
3. 书呆子才这么折腾,俺从来就是开关管,基极2k电阻,集电极负载1k(指5v环境),从不计算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用PNP是一个错误,应该换NPN。

R19为27R时的端电压1.2V,则电流44mA;

你好,是否你的意思Q2换成NPN后,R19上面的压降会变大,从而发射电流增大?如果不更换的话是否会有隐患?我现在觉得两个三极管没有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C:
这里有几个疑问:
1、厂家说“电路脉冲电流建议不要超过50mA”,这个50mA的脉冲也太小了吧?跟规格书上的连续最大电流100mA的说法也相去甚远啊!这估计是厂家的清洁工接的电话吧?
2、一般红外都是38K频率,其中1/3周期导通,所以数据表里的基于 0.1/10mS-1A的脉冲电流,这个数据有个P用!
3、我看到的实际应用电路里,发射管的限流电阻都相当的小,5V应用下有5欧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几个疑问:
1、厂家说“电路脉冲电流建议不要超过50mA”,这个50mA的脉冲也太小了吧?跟规格书上的连 ...

牛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是否你的意思Q2换成NPN后,R19上面的压降会变大,从而发射电流增大?如果不更换的话是否会有隐患 ...

是的,按8L的计算,现在的电路5V电源仅有2.4V作用在R19和红外管上(而且随R12压降变化);换掉后这个电压可以达到4V左右。

三极管没饱和就不计算了,10K都换成1K就行,发射电流这么大,多个几mA没关系。
补充:如11L所说及LZ位的手册,1% 占空比,且脉宽小于0.1ms时,极限电流可达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