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的稳压IC ,打字N36 封装SOT89 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02-19):
降压电路上一IC 芯片上丝印 “N36” 输入6.8V 输出3.6V 1脚是地 2脚输入 3脚输出。是什么型号的片子?

楼主:
有人知道吗? 自己顶顶。

网友A:
抄板的吧,知道是LDO就够了,大部分SOT89-3封装的LDO都是这个管脚排列,根据负载电流选就行了,没必要一定找到原本的型号,再者,还有一些自己打mark的芯片,累死也找不到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出在运放反馈上和这个稳压芯片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需要找专业丝印反查公司他们可以处理,这样你可找到相应产品后再找代用物料都可,电源IC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