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386构成的功放电路 怎么会有杂音?

楼主(2014-02-19):
电路如图,
声音从语音模块发出,语音模块输出声音时没有什么杂音,经过386后声音变大了但杂音也变多了....
电源为5V...
扬声器为8欧0.5W...
7脚加10uF电容也没改善...

网友A:
有杂音,这有什么好奇怪啊
6脚加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杂音,这有什么好奇怪啊
6脚加电容滤波

6脚加一个电解电容100uF/25V ,也没有改善...

网友A:
你就看后面一段儿啊
100UF不多
杂音不怪

网友B:
解决方法:把信号源切换为MP3等音乐播放器,或者是电脑音频输出。以此来判断噪音来源。
我估计电路正常,噪音来自语音模块。

网友C:
有杂音继续滤波撒。。。把不需要的频率都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把信号源切换为MP3等音乐播放器,或者是电脑音频输出。以此来判断噪音来源。
我估计电路正常,噪 ...

已经验证音源,把语音模块输出信号分2路,一路到其它公司的功放电路就没什么杂音...

网友B:
6脚直接接直流电源,比如电脑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脚直接接直流电源,比如电脑USB。

已经验证,绕过三极管直接接电源也没改善效果...

网友A:
386增益多大?若10~20倍合适,再大就可有噪声了

刚看了一下,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6增益多大?若10~20倍合适,再大就可有噪声了

加EC15就是200增益,不加EC15就是20增益...
现在情况是不加也有杂音,加上也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EC15就是200增益,不加EC15就是20增益...
现在情况是不加也有杂音,加上也有... ...

粗略测个噪声电压瞧瞧

网友B:
"杂音"二字太广泛了,无法判断,只能猜
实际上听噪音特征能大致判断噪音来源,比如是滋滋声还是嗡嗡省。

PCB布线没问题,只能换个新IC看看了。

网友A:
高度怀疑实验能力,这样也有那样也有无论怎样都有,也没个差异,这就不对了
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撤一撤,还有386频响较高必然再现噪声大,等等

网友C:
百度了一下。。楼主这个问题好多人碰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度怀疑实验能力,这样也有那样也有无论怎样都有,也没个差异,这就不对了
把无关紧要的东西撤一撤,还有3 ...

同意,网友都说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去掉不可能没一点差别的呀

频响,极有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网友D:
你把输入接地,要是还有杂音再上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网友都说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去掉不可能没一点差别的呀

加上增益的电容后,声音大了,但杂音也变大了...

电路在没有输入的时候,喇叭没有任何输出。
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用手摸到信号输入的导线时,喇叭会有几乎相同(和前面说的杂音)的杂音出现,手离开后喇叭就没任何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完善地线的连接。

限流电阻没用,当用另一块PCB空板只焊接386,三根线(电源,地,信号)输入时,喇叭输出杂音有所改善,说明确实跟原板的走线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音"二字太广泛了,无法判断,只能猜
实际上听噪音特征能大致判断噪音来源,比如是滋滋声还是嗡嗡省。

杂音和用手当作输入信号时的输出很相似...
换芯片没效果...
目前看来和PCB布线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输入接地,要是还有杂音再上来讨论。

输入接地,或者语音模块没输出时,喇叭没有任何声音输出...

网友F:
1、EC15去掉,3脚输入接地,6脚加220U电容,先判断噪声是否还存在。
2、没有异常噪声后,在3脚加103电容,R14用10K,把外部音频信号接入,听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1、EC15去掉,3脚输入接地,6脚加220U电容,先判断噪声是否还存在。
2、没有异常噪声后,在3脚加103电容,R ...

接地或语音模块无输出时,都没有任何声音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地或语音模块无输出时,都没有任何声音输出...

是不是语音输出时还有其他设备或其他单元同步工作,按你这么说的话,那噪音就是输入端带进来的啊。

网友A:
楼主的情况必须现场手把手教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语音输出时还有其他设备或其他单元同步工作,按你这么说的话,那噪音就是输入端带进来的啊。 ...

前面已经验证过,同样的音频信号送到其它放大电路时,输出没有什么杂音...
而输入到这个电路时,就有杂音...

说明杂波是在功放电路的线路中产生的...

网友G:
估计输入的地的处理没处理好,信号地和功率地分开处理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把输入接地,要是还有杂音再上来讨论。

支持
这个是此问题非常重要的分界点

网友I:
信号地连接错误引入的干扰,如果用个音频变压器来隔离验证一下,肯定没噪音。

网友J:
第7脚对地加0.1uF+10uF电容。
第3脚对地(第4脚)加1nF电容,引线要尽量短。

网友J:
第5脚对第1脚加100pF电容

网友K:
学习了,先把图留下 ,慢慢研究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忙...
这是改后的电路图,问题解决。
EC15可以不要,只是留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