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引入噪声问题---2

楼主(2014-02-19):
各位大侠,
     我设计了一个数控电源,用电子负载对数控电源特性进行测试。数控电源输出-1.6V。接入电子负载,接成恒流模式(20MA)。这时用万用表测量输出噪声,发现存在70MV的RMS值噪声。断开电子负载,噪声立即消失。
    查了很久电路的问题,反复分析,改变内部补偿值,问题没有解决。。。。
   于是想是不是电子负载引入了一些干扰。
   我用50欧姆电阻并联47UF+220UF电容当成负载---用万用表测量其噪声,发现几乎为零。也就是说我设计的东西有带容性负载的能力,至少在220+47这个容性负载范围内可以保证系统有足够的相位余量,没有产生噪声和振荡。
  问题:电子负载究竟对我设计的系统带来了何种干扰,为什么会带来噪声?个人估计是引入了强烈的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求大侠分析指点。。。。。

网友A:
你的电源没有滤波电路?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电子负载带有强烈的感性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没有滤波电路?

电源均经过了78/79系列DC-DC滤波供电的。但再经过大约15CM长的导线(能过15A的粗导线)连接到板子。地线采用两根这样粗的导线连接。连如目标板后再用电容滤波。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电子负载带有强烈的感性成分。

在想,一般电源应该对感性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负载的带宽要远大于稳压电源带宽才行啊!

电子负载的带宽要远大于稳压电源带宽才行啊!大侠能不能具体点,为何这样呢?

网友A(点评):
忽悠死你不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