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08和protel99se相比较,都增加了哪些功能?

楼主(2014-02-19):
请教:
AD08 (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和protel99se相比较,都增加了哪些功能?

谢谢!

网友A:
没感觉!99se用的人好像比较多!我们接的资料99se占了50%,抄板文件最多是用99se的!

网友B:
槽型焊盘、差分线更方便了...

网友C: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新版本给一体化设计流程带来了一些有意义的新功能和增强功能,使得设计管理更加容易,拓展了FPGA设计 -帮
助您设计新一代电子产品,实现投资创新的巨大回报。
设计洞察, 例如, 在复杂的设计项目中让项目导航更快、更容易、更直观。自动预览和上下关系导航允许你在没有必要打开多个原理图、PCB、
或文本文件时预览文档和走线网络 — 真正的方便和省时! 更灵活的文件输出功能让具有多文件种输出项目的数据管理和设计协作变得更好。
升级物理平台以支持板级密度的提高和越来越变得普遍的高速信号处理。强大的交互式布线,和新的功能例如推挤,绕线,紧贴,自动布线等
让用户对布线流程有更多的控制。智能的自动布线可以让你短时间内就完成多路布线工作。内部层的查看功能可以提高精度,并减少因为生产
环节可能引起的误差。
3D显示可以实时的显示静态的裸板或者组装板,这样就可以的转动并实时的看到你的设计,和做的修改。PCB 3D显示增强功能能够支持多角
度,多视角,系统级别的配置,并在细节显示上得到了更好的改进。在开始生产以前,可以利用和外部直接口相连的STEP模式让工程师可以
交互的修改板级布线,调整元件位置,甚至整体部件的修改以获得更优秀的设计。
所有突破性的技术都使得设计变得简单化,从而有可能实现ECAD-MCAD之间的互联,并帮助工程师专注于创新而不仅仅是节约时间。
可编程器件支持让不懂Wishbone总线的工程师可以自行升级他们有关Wishbone的外设。新的虚拟定制的工具可以让工程师可以监控自己
FPGA设计的信号。
而这仅仅是我们认为激动人心的新版本的一小部分新特性。在用户的反馈和支持下,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可以让您和目前的设计潮流
同步。我们对这一些新特性很有信心,同时也相信用户也会感到同样的激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D(2014-07-02):
求protel99se的下载网址

网友E:
我没用过AD08,一直用AD09,跟99se比较是多了好多功能:
1. 可以选中原理图或者PCB中相似性的器件,并集体修改,例如PCB中,需要修改丝印位号的大小,右击一个丝印,选中相同性,选中丝印,确定,就选中所有的丝印,然后就可以批量修改丝印大小了
2.AD9原理图和PCB可以设置为何CAD一样的用滚轮调节大小,也可以点击中间滚轮那个键拖动图纸缩放,等等
3.AD9走线方式更多,像楼上的朋友说到的,推挤,紧靠什么的,还有忽略障碍物直接交叉,以及总线走线,一排N条线一起走线
还有好多功能由于没有常用,都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