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36

楼主(2014-02-19):
IR2136输入有波形,为什么输出没有波形,是不是和输入波形频率有关?

网友A:
1,供电电压是否够?是否欠压保护了?
2,enable管脚是否已经使能?
3,有无过流?

网友A:
过流也就是 ITRAP管脚的电压,是否超过0.5V

网友B:
IR2136这东西挺爱坏的,我用过。输出MOS管上管一旦损坏,IR2136必坏无疑,有时候下管坏,IR2136不一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