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 spansion S29GL256中的WP#/ACC 在arm9芯片下怎么连接那?

楼主(2014-02-19):
这是其datasheet(下载地址h_t_t_p://dl.vmall.com/c0l1azc3f5)中的信号引脚描述。

设备操作表:

现在我想用arm9 s3c2440芯片连接个芯片,用两片组成32位宽的RAM,问题是其设备操作表中说的我应该怎么连接WP#/ACC 才能在电路设计完成后,能正确对其读写,而不让他保护那?到受到保护不能写岂不悲剧了。

我在网上查到一种接法:如下图,但是下图中既然是上拉,一般不是一个电阻吗?怎么有两年那?另外那个电阻是多大那?
对应文档第20页:下载 h_t_t_p://dl.vmall.com/c09p50lxpx文档地址

麻烦大神解释一下。

文档下载地址,不让发只能用h_t_t_p代替了

网友A:
写保护WP,低电平有效,只焊上拉电阻就不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保护WP,低电平有效,只焊上拉电阻就不保护了。

谢谢啦 !再问下。

这是新datasheet上解释,也就是说,我只要保证WP#为高电平就行了是吧?这上面说,断开WP#什么也不连接,其内部有个上拉,想问下如果我断开不连接,是不是也能保证WP#为高电平那??

网友A:
考虑到运行可靠,一般还是推荐外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