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7与cpld怎么连接?

楼主(2014-02-19):
我准备用stm32f107作为一个控制器,用cpld epm540来扩展一下IO口,想问一下,stm32与cpld之间该怎么接啊?主要是stm32f107没有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不知道该用从stm32f107上取什么信号到cpld进行译码,麻烦给位帮个忙。

网友A:
cpld的io口很容易配置的,可以任意连接107的引脚,应用的时候将输入输出弄明白就好

网友B:
要看你的CPLD对引脚的配置,根据你的配置和107连接就行

网友C:
简单的用cpld类似164功能,时钟加数据两根线就行,当然你也可以用spi接口、i2c接口等,串口也可以,只不过比较复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