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众大神解答 啊

楼主(2014-02-19):
我用Multisim 仿真,给MCU一个 闪烁一个led的程序,但是 仿真时 led不闪烁,常亮。这是为嘛啊??

网友A:
好好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B:
看看你程序的频率是不是太快了,频率太快的现象就是常亮,人的感应时间差不多是100ms.

网友C:
LED亮灭切换的时候,延时时间加长一点,短了人眼分辨不出来的。

网友D:
单片机仿真用proteus好些。
proteus仿真可以io口直接加led,为了养成好习惯,用proteus时一定要按照正常电路设计。

网友E:
猜不到原因的。建议楼主把代码和电路图都传上来,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F:
可以debug观察嘛,灯灭了停下,再单步到灯亮了再停下。

网友G:
Multisim仿真啊?

网友H:
因为搞的不对,他不搭理你。

网友I:
Multisim也可以仿真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Multisim也可以仿真程序吗?

当然啊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然啊啊。。。。。

嘿嘿,学习,以前真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