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三防工序应该怎么样?

楼主(2014-02-20):
某个电源产品,有批产的可能性,其中有由三款PCB组成,PCB之间最终要用弯角90°连接器焊接并牢固,请问这样的PCB需要喷洒三防漆进行防护的话,为了最优化提高作业效率,当PCB器件全部焊接完毕后,是先单板调试还是先喷洒三防漆晾干后再调试然后组装成品?三防应该放在那一道工序比较合适?

网友A:
先测试吧,不然有焊接不良或者元件缺陷,就不方便处理了

网友B:
肯定是测试完成,一切ok了再做三防处理啊

楼主:
这个电源产品由两块PCB组成,A和B,测试的话一定要A和B要焊接起来才可以的,这样焊接对拼起来的话测试完毕后要各自进行三防就有些困难  了,但是又不能重新拆下来单板三防

网友C:
先单板调试,再拼皮来调试。在3防,但是你说这样不方便的话那你先单板测试好了后做防护也可以,再拼起来调,既然你这刚开始时测试的,只要最后的效果达到了就好。然后再批量生产。

网友D:
先单板调试,再三防,再组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