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上电时为低,需要较大的驱动电流(20mA)io如何设计。

楼主(2014-02-20):
由于STM32上电视高阻,所以io不能用灌电流,那怎么办呢?我想上电是低电平,驱动使用20mA的电流,有什么简单,可靠的io电路设计呢?

网友A:
你想干啥?
画个简单的示意图,大家帮你分析就好了

楼主:
就是上电的时候IO低电平,用的时候io能够驱动较大的电流。不知道有什么简单的io电路

网友B:
方法有很多,要求不高的话用PNP三极管就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上电的时候IO低电平,用的时候io能够驱动较大的电流。不知道有什么简单的io电路 ...

看你驱动电流多少啊,还有负载类型。
如果是发光管,可以直接驱动
继电器就加个三极管
多路就2003,2803啥的
电机就用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驱动电流多少啊,还有负载类型。
如果是发光管,可以直接驱动
继电器就加个三极管

我以为上电是高阻,但是测了测是1.5V,我想让stm32在复位时io输出为低,怎么处理?

网友C(2014-04-20):
第一去掉该IO口的上拉电阻,第二接一个10K电阻到0V。

网友D:
你测到1.5v是引脚空时的感应电压,接个电阻到地就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