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速

楼主(2014-02-20):
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速时钟
最近遇到多位客户提问:如何把KE02芯片内部32KHz IRC频率调整到自己想要的频率。
故于此分享一下本人在FRDM-KE02Z开发板上的操作步骤、经验以及测试结果:
1.    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创建一个带PE的KE02芯片工程。该板载主控芯片为KE02Z64VQH2所以在图1中选择MKE02Z64。

2.    勾选自己的调试工具,因为FRDM-KE02Z开发板板载OpenSDA调试接口故选上。

3.    点击Next直到出现下图时,选上Processor Expert并单击Finish完成。这样我们就能够创建一个KE02芯片带PE工具的工程了。

4.    进入工程后按照下图步骤操作:先将CW的PE工具窗口选项级别选择成Expert专家级,再选择开发板上芯片封装对应型号,接着输入自己想要trim的频率(需在31.25KHz~39.0625KHz范围内)。

5.    为了使大家能够更直观地查看内部IRC时钟是否已经真正被trim到期望频率,所以在上图中增加了4、5两处操作使得Bus clock能够从PTH2这个引脚上输出。Main函数中添加的蓝底代码置1了SIM_SOPT寄存器的CLKOE位,是为了让芯片允许分频后的Bus clock频率能够通过BUSOUT功能口从其复用的PTH2引脚上输出。

6.    至此相信大家会有点疑问,既然我们要确定IRC被trim后的频率,为何要把Bus clock时钟引出而不直接输出IRC时钟呢?这是因为IRC时钟没有引脚直接输出,而Bus clock有引脚输出、与IRC频率有换算关系、且又是大部分外设的时钟源。通过下面时钟模块框图我们可以看出内部IRC时钟到Bus clock的走向及其经过倍频、分频情况。

7.    打开Debug Configurations,按下图选test IRC_FLASH_OpenSDA后单击Edit…修改设置。

8.    选择高级编程选项

9.    此处我们需要自己填写期望trim的IRC频率,要确保与之前PE中输入的IRC频率相同。

10.    点击Done完成操作并进入Debug后全速运行该工程。现在我们需要根据FRDM-KE02Z_SCH原理图来确定PTH2引脚输出的Bus clock时钟在FRDM-KE02Z开发板上所处位置。由于这个引脚并未引到开发板两边接插件上,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示波器测量R40电阻与芯片连接的那端以便观察Bus clock时钟来确定IRC频率了。

FRDM-KE02Z开发板测量照片

示波器测得Bus clock时钟频率波形

附件是测试程序以及pdf文档形式的<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速时钟.pdf>:

PS:本帖可从 飞思卡尔MCU论坛 置顶帖 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 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总汇 链接进入。

网友A:
Trim流程大揭底,支持一下!

网友B:
正想找这个呢 。。。

网友C:
不错,很感谢飞思卡尔的支持

网友D(2014-04-15):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支持!

网友E:
支持一下,不错的东西。

网友F(2014-06-19):
学习了!太及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太及时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大家有用OpenSDA调试KE02芯片且用到了内部慢速时钟,建议关注一下:
【经验分享】KE02芯片OpenSDA调试时IRC频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ijun_2012你好:)
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发帖与大伙一起讨论,我们都会帮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H(2014-10-08):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I:
嗯 一直以来trim适中都是个必要的问题  用自家的PE来调精准度应该是可以保证的吧
其他系列的板子PE的trim步骤 不知道可不可以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 一直以来trim适中都是个必要的问题  用自家的PE来调精准度应该是可以保证的吧
其他系列的板子PE的trim ...

谢谢支持:D
其他芯片都差不多,PEmicro公司的仿真器大多都有trim功能。

网友I(2014-11-12):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其他芯片都差不多,PEmicro公司的仿真器大多都有trim功能。

现在在玩KDS了 按照楼楼主教程配置了下 得不到总线频率和楼主的不一样
难道是因为KDS中没有对调试器进行配置 还是我没在KDS中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在玩KDS了 按照楼楼主教程配置了下 得不到总线频率和楼主的不一样
难道是因为KDS中没有对调试器进行 ...

你好
建议你单独发一帖与大家一起讨论,最好把自己所用芯片型号以及测试的工程上传。
这样我们也能更快速地帮助到你。

网友J(2015-07-10):
恰好可以用的上

网友K(2015-09-17):
非常感谢,当前正在搞这一块,定时器不挂在系统时钟下确实比较恶心,对LED电源客户来说PWM精度非常重要

网友L(2015-11-0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这样牛X啊

网友M(2017-01-03):
Hi Robin,
KE02的OpenSDA使用的是SWD协议,貌似不支持S08的SYNC command?所以我有点疑惑,OpenSDA是如何支持内部时钟tri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