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多功能电力仪表都有用到啥芯片呢?

楼主(2014-02-20):
多功能电力仪表都有用到啥芯片呢???

网友A:
测量部分一般是专用芯片吧
MCU一般用的比较便宜
反正都是拼成本
对功耗有要求的话就是430了

网友B:
是在线式的还是离线的,是高精度的还是便携式的。也要看要看具体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线式的还是离线的,是高精度的还是便携式的。也要看要看具体方案

就是多功能的。。电力仪表

网友C:
最好用稳定性比较好的,我推荐用ST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稳定性比较好的,我推荐用STM的

噢,有没有具体的型号推荐呢?

网友D:
找些做电表的问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些做电表的问问呗

就是比较难找呢。。哎。。

网友E:
这个MSP430单片机的用的还是蛮少的,其功耗deque很低的,但是稳定性不好的

网友E:
一般的用AVR或者PIC的单片机的比较多的

网友E:
还有就是用ARM的也非常多的,其功能比单片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用AVR或者PIC的单片机的比较多的

噢,你有没有知道具体的型号呢?:handshake

网友F:
430吧  低功耗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0吧  低功耗首选

噢,你有没有知道具体的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