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中mos管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4-02-20):
mos管的驱动我不是很了解,现在只知道用光耦来驱动,不过这样一个mos管就对应需要一个15V电源,4个管子就需要4个隔离的15V电源!还有其他的驱动方法吗?谢谢

网友A:
电源可以共用一个,把最终输出的驱动信号用脉冲变压器隔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可以共用一个,把最终输出的驱动信号用脉冲变压器隔一下就好了

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

对,是这个意思,不过还得根据需要增加一些隔直、退磁之类的措施,可以查阅一下相关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是这个意思,不过还得根据需要增加一些隔直、退磁之类的措施,可以查阅一下相关手册 ...

好的!谢谢您!:lol

网友B:
使用驱动芯片,如ir2110.    .2113.     2114等

网友C:
是需要三个隔离电源  如果用光耦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驱动芯片,如ir2110.    .2113.     2114等

恩,谢谢!这个也可以,改天买来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需要三个隔离电源  如果用光耦的话

也可以用ir2110,查了一些资料,挺好!: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驱动芯片,如ir2110.    .2113.     2114等

你好,请问我用ir2110的时候,VDD加5v电源,2110工作正常。又一次我没加这个5v,光加了Vcc那个15V,也是工作正常的!是不是Vdd的电源可以不用呀!谢谢

网友D:
不错大家聊聊有好处、

您太客气啦!…应该说: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2014-04-04):
深圳顺易捷公司专注于印制PCB/线路板单、双、多层样板

顺易捷打板快  钱合理    扣扣800055586

选择顺易捷 明智之举 服务热线13480101190 /13510965133

网友E(2015-11-04):
您好,我看到您关于LTC6802的程序从2812移植到28335上遇到的问题,我现在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对程序不是特别懂,想请教您,是哪里出问题了?应该怎么改呢?